楼主(2009-12-01):
我单位有一台FANUC 21i-TB的外圆磨床,加工的是曲轴的偏心圆,先对曲轴的的偏心圆定相位(使用的测试仪器是马波斯),定好相位后开始磨削,磨削的尺寸是由马波斯测量的,尺寸一到,加工马上停止,刀具退回,现在想请教点问题:在OFFSET画面的"补正"画面的数据里面,有一个是X轴的补偿量.一般是一个固定的数据,只有砂轮修整后才会增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没有修砂轮的情况下自动减少了0.2MM左右,不明白怎么回事,希望能够有人指导指导.一般修砂轮也就是修掉0.03MM.

网友A:
检查加工程序中这个共变量的计算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