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的润滑方法

楼主(2009-12-01):
根据压缩机结构的特点,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润滑,有下列几种情况:
1.压力润滑法--用机械(如油泵、注油器)自动将润滑油压力润滑部位,也叫压润法。在大、中型带十字头的压缩机中均采用此种方式。
2.飞溅润滑法--由装在连杆上的打油杆将油甩起飞溅到各润滑部位润滑,因而气缸和运动机构只能采用同一种润滑油。此种方法多用于无十字头的小型压缩机中。其缺点是机油不好过滤,油位必须严格控制。
3.喷入润滑法--将喷入的油雾跟随气体进入气缸等润滑地点,如超高压压缩机,滑片压缩机及螺杆压缩机均采用喷油润滑。
4.滴油润滑法--利用油杯,和输油管道,把润滑油送到应该加油的机件上去,或者按时用油壶加注润滑油。
5.油环润滑法--利用旋转的轴带动活动地套在轴上的油环,油环则将油池中的油带入轴承,进入循环润滑。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压缩机曲轴箱是压力润滑法。不是活塞是什么润滑法。

网友B:
我们公司的是普通空压机
飞溅润滑

网友C:
我们的是压力润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