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请问PRO-FACE触摸屏切换窗口所使用的地址是怎么指定的?例如我指定了D0,在PLC里面使用 MOV K1 DO,那么触摸屏就会自动切换到界面1,我研究了很久都找不到是在哪里指定的?

网友A:
呵呵;在软件或进到GP的系统菜单都可以设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PRO-FACE触摸屏切换窗口所使用的地址是怎么指定的?例如我指定了D0,在PLC里面使用 MOV K1 DO,那么触摸屏就会自动切换到界面1,我研究了很久都找不到是在哪里指定的?
step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PRO-FACE触摸屏切换窗口所使用的地址是怎么指定的?例如我指定了D0,在PLC里面使用 MOV K1 DO,那么触摸屏就会自动切换到界面1,我研究了很久都找不到是在哪里指定的?
step2:

如下图所示

网友B:
首先指定系统起始地址为D0(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指定,比如D100等等。一般默认是D0);
其次你要使用系统区;
最后注意change to screen No.即LS8.
如果你的系统起始地址为D0,那么对应于LS8的地址就是D8。
你直接写MOV K1 D8的话,画面就会自动跳转至第一幅画面。
但是你跳到第一幅画面后,必须对D8清零。否则下次跳转不能。

网友C:
图解真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