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GX怎么不能创建工程

楼主(2009-12-02):
三菱编程软件GX怎么不能创建工程

网友A:
和系统有关系,重新安装系统后再装软件

网友B:
此软件安装时,应该先按照运行环境,再按照GX。

网友A:
如果只是没安装运行环境,软件是安装不了的

网友C:
先换个版本的安装一下,再不行只能重装操作系统了;

网友D:
安装的问题

网友E:
重装一下,不要把 有个监控的选项打勾 ,应该就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F(2010-01-01):
正确的安装GX DEVELOPER 注意,“监视专用”这里不能打勾

网友G:
换张系统盘,重装操作系统。和系统盘有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重装一下,不要把 有个监控的选项打勾 ,应该就是这个的问题

再不行,就换个版本的软件装~~!

网友E:
重装软件,不要选用“监控专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