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手电用1.2V电池组,几个手电用1.2V电池组,几个电池串在一起,其间电池连在一起用一铜片,如何连接。电池串在一起,其间电池连在一起用一铜片,如何连接。

网友A:
不明所以,电池串联?

楼主:
手电用1.2V电池组,几个电池串在一起,其间电池连在一起用一铜片连接,铜片上只有几个点。不知是用什么方法连上的,试了用锡焊也焊不上。有别的好方法吗?

网友B:
把焊接点挫一下,把保护层挫掉,再焊接

网友C:
原来可能是用点焊机焊的!连接材料可能不是铜的?可以用氯化锌做焊剂试试!!

网友D:
点焊
引用 网友C:
原来可能是用点焊机焊的!连接材料可能不是铜的?可以用氯化锌做焊剂试试!!
应该是点焊的,自己焊温度太高.

网友E:
用点焊机;

网友F:
怎么都能连上,就是连接的好坏有所区别。

网友G:
电阻焊也可以。

网友H:
原来是点焊的,用锡焊也可以,我经常用,找把100W----150W的电烙铁,把焊接部位的保护层挫掉就可以了。(掌握好温度和焊接时间)

网友I:
原来的是用点焊机焊的

你可以仔细打磨要焊的点,滴上点松香,60W以上的烙铁在焊处研磨,直至焊锡流开为止

网友J:
原来是点焊的,你可以把电镀层磨掉再用锡焊50W的烙铁就能焊上,不过你要快点焊才行不然会伤电池。

网友K:
点焊机焊的.
自己焊的话要把要焊点清理干净,涂上焊油,稍大功率的烙铁温度好后快速焊接,以免冲电电池内部电解汁干涸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这几天试试,结果告诉大家。

楼主:
已经焊上了,用的300W烙铁,  时间很短,焊的比较结实。谢谢大家。

网友L:
串连就是电池的首尾相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