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如题,使用CC-Link现场总线技术,用FX3U来控制4个iG5变频器的系统如何设计才能更好实现实时控制(通过触摸屏)?控制对象是2个三相电机、2个步进电机。哪位有好的设计理念还望赐教指点,尽量说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你CC-Link用来连什么的
你的电机中包括步进才4个,怎么用到四个变频器,

网友A:
CC-Link连什么?
加上步进才四个电机,怎么用到四个变频器

网友B:
具体要什么功能呀,就起停控制吗

网友C:
步进电机不用变频器吧,如果动作长度不会变的话,人机也可不要

网友D:
与4楼同样观点~~~

楼主:
是这样的,该设备(用于焊接)以前没用总线方式进行控制,现在尝试改用CC-Link现场总线技术进行通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