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WINCC工程里的趋势图不能显示以前的归档?只能显示当前的,是否与硬盘有关,如何解决?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A:
要显示以前的归档,你需要组态历史归档,在变量记录系统中去组态你的归档属性。

由于Wincc的历史归档趋势与实时归档趋势使用的是同一个控件,差异仅仅是使用的变量为实时变量还是历史变量而已。

同时,由于Wincc归档系统的特殊性,其可以选择保存在内存中还是保存在磁盘上,所以务必要看清选项进行设置。

楼主:
WINCC工程里的趋势图不能显示以前的归档?
楼上的老师,这台设备前端时间还能显示以前的,只是现在不行了,有其它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老师,这台设备前端时间还能显示以前的,只是现在不行了,有其它原因吗?

可能是:前面的趋势记录被破坏,或许是你的归档周期没有设定,导致归档满而优先删除以前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明白了。

网友B:
估计是归档新的覆盖旧的了,看看你的归档设置吧。

网友C:
高人又来给大家讲课了,谢谢了。
为了鼓励CVLSAM发贴,建议坛主给予精华奖历。

网友B:
已经加精,如果大家认为哪个回复好,可以向我推荐。

网友C:
CVLSAM回复的技术贴,多是很有质量的。坛主多给他加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