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荷计算

楼主(2009-12-02):
怎样计算一个单位的用电符合。比如说一个煤矿。

网友A:
考虑所有设备的总功率,设备功率等级的分布(是否有相对比较大的设备),各设备的同时开机率等综合来确定负荷。

网友B:
在网上有专门的负荷计算小程序,可以搜索一下,应该能找到

网友C:
1.列出所有用电设备的功率
2.按用电类别分类
3.按工作制分类
4.计算有功功率有无功功率,再计算视在功率
5.根据你的行业,确定是几级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