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加热器

楼主(2009-12-02):
电磁加热原理
  电磁加热器是一种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的装置。电磁控制器将220V,50/60Hz的交流电整流变成直流电,再将直流电转换成频率为20-40KHz的高频高压电,高速变化的高频高压电流流过线圈会产生高速变化的交变磁场,当磁场内的磁力线通过导磁性金属材料时会在金属体内产生无数的小涡流,使金属材料本身自行高速发热,从而达到加热金属材料料筒内的东西。
电磁加热节能工作原理:
   现阶段市场上的塑胶机械所用的加热方式普遍为电热圈加热,通过接触传导方式把热量传到料筒上,只有紧靠在料筒表面内侧的热量才能传到料筒上,这样外侧的热量大部分散失到空气中,存在着热传导损失,并导致环境温度上升。另外电阻丝加热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功率密度低,在一些需要温度较高的加热场合就无法适应了。电磁加热技术是通过电磁感应原理使金属料筒自身发热,并且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料筒外部包裹一定厚度的隔热保温材料,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热量的散失,提高了热效率,因此节电效果十分显著,可达30%~75%。因为电磁加热圈本身并不发热,而且是采用绝缘材料和高温电缆制造,所以不存在着像原电热圈的电阻丝在高温状态下氧化而缩短使用寿命的问题,具有使用寿命长、升温速率快、无需要维修等优点,减少了维修时间,降低了成本。现已被广大的塑料制品企业使用,大大的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电磁感应加热圈的优点:
     现阶段市场上使用的塑料加工机械的加热方式是的电热圈发热,再传导到料筒上,存在热传导损失,并导致环境温度上升。只有紧靠在料筒表面内圈的热量传导到料筒上,而外圈的热量大部分散失到空气中,造成热量的损失。而电磁加热技术是使金属料筒自身发热,而且料筒外部又包裹着隔热保温材料,大大减少了热传导损失和热量对空气的散失,提高了热效率,避免了环境温度的上升,因此节电效果十分显著,可达 30% ~75%,因此电磁加热圈本身并不发热,而且是 采用绝缘材料和高温电缆制造,所以不存在原电热圈的电阻丝在高温状态下氧化而缩短使用寿命的问题,具有使用寿命长、升温速率快、无需要维修等优点,减少了维修时间,降低了成本。
联系人:黄国标 13925338793

网友A:
1000Hz 的就不属于电磁加热了?

楼主:
哈....也是,只是应用场合不同!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塑料机械行业,高频的可以做五金件的淬火!

网友B:
如用在电热毯上不知对人体有没影响

网友C:
高频高压不知对人体健康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D:
电热毯就是就是电阻丝吧

楼主:
其实它只是一个LC振荡器,产生一个交变的磁场,铁器在这个交变的磁场中会产生涡流,从而产生热,这磁场的衰减是很利害的,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