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的用途

楼主(2009-12-02):
  电压互感器是一种电压变换装置。它将高电压变换为低电压,以便用低压量值反映高压量值的变化。因此,通过电压互感器可以直接用普通电气仪表进行电压测量。

  由于采用了电压互感器,各种测量仪表和工业电器保护装置不直接与高电压相连接从而保证了仪表测量和继电保护工作的安全,也解决了高压测量的绝缘、制造工艺等困难。此外,由于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均为10伏使得测量仪表和继电器电压线圈制造上得以标准化。

  电压互感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与普通变压器相同,它也是由铁芯、一次绕组、二次绕组、接线端子及绝缘支持物等组成。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绕组接于系统的线电压或相电压其绝缘应随实际系统电压的高低而定。一次绕组具有较多的匝数,二次绕组匝数很少供给仪表或继电器的电压线圈。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不允许短路。二次绕组有10伏电压,应接于能承受10伏电压的回路里,其通过的电流,由二次回路阻抗的大小来决定。如二次短路,则阻抗很小,二次回路流过的电流增大,造成二次熔断器熔断影响表计指示及引起保护误动,损坏电压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必须接地以防止一、二次绝缘损坏击穿高电压串到二次侧来对人身和设备造成危险。

网友A:
简单讲就是隔离信号,变比信号

网友B: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不允许短路,这点很重要

网友C:
电压互感器在低压一般用不到,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