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是这样的,我在设计一个设备,在设备上要求用汽缸实现匀速移动,当然这个汽缸是带负载的而这个负载增加值不会影响汽缸的输出压力使汽缸能一直保持比较缓慢但恒定的推力.

网友A:
气转油

通上气,缸内转换成液压

另外,装上调速阀不知在你那里行不行

网友B:
这个不但要有理论的依据,还要有应用的经验。

网友C:
这不好控制,气压不能控制到这么均匀的速度,不过油压可以实现

网友D:
加一个油压稳速器,压力可调,速度也稳定

网友E:
压力稳定就可以呀

网友F:
难道楼主还不知道有这个吗?  日本速技能公司的,现在国产的也很多了,行程30-60mm的,也有特殊加长型的,我想应该非常适合你!

网友D:
速技能的超级贵。一般亚德客的就可以了,HR30~60等型号

网友F:
楼上兄弟说的对,老手啊!

网友G(2010-01-31):
用气液缸,很容易办到

网友H: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找到合适的部件后,问题就容易多了。
找不到的话,就会很为难。

网友I:
有流量调压阀啊,可以使流量调节很小速度就慢了,但是压力不会小

网友J(2010-04-23):
个人认为现在气转油技术比较成熟,纯气动的好像容易坏。

网友K(2010-08-03):
不知道你的气压是多少?,装个调节阀就可以了。

网友L(2010-09-08):
气缸两端可以装出气节流阀。不过用油压缸最好。

网友M(2010-12-22):
可以采用两个汽缸一个汽缸实现匀速移动,另一汽缸两进气端装上两套精密减压阀实现轻重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