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调速问题

楼主(2009-12-02):
我想用PLC给变频器一个数字信号让一个小型电机转动(三段调速),可是变频器没有输出频率。我调试时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设置值无法保存。我先设置P700=1;然后设置P701,P702,P703=17;设置P1001,P1002,P1003这三个固定频率值,然后再使P700=2,运行PLC,则出现变频器无输出频率(电机不转动),并且发现刚才设定的P701,P702,P703重新变为工厂缺省值(1,12,9)了。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从P0700=1改变为P0700=2,所有数字两输入都设定为缺省设定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那请问下我要用PLC控制电机进行速度变化控制,(比如先输出频率1,延时几秒输出速度2,再延时几秒输出速度3),变频器采用数字输入控制,需要对变频器调参数,具体调节步骤是怎么样的,最关键的是哪几个环节,先谢谢了。

网友B:
P701,P702,P703你设置的都为17,可以有7段速度,7个固定频率值P1001-P107里设置,你用PLC输出控制着变频器外部的3个输入端的通断,用不同的组合实现变速

楼主:
谢谢,我明天再去调试下。

网友C:
你也可以按你自己的想法,在PLC中直接输出一下频率值给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