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请教各位高手,36伏交流能够整流出36伏的直流吗?

网友A:
36v交流交流整流后是36x1.414直流电压

网友B:
可以,全波电容滤波。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D:
全波整流后加电容滤波就可以啦。

网友E:
空载时整流电压是:36 × 1.4

有载时:36 ×1.2

网友F:
全波加一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可以达到36V

网友G:
七楼说的对,考虑到电源内阻和带负载能力,直流输出电压应是36V乘以1.2.电容量的选择,可按1-3mA/1uF选用.

网友H:
可以,全波整流

网友I:
直流电压会高于36伏

网友J:
加个稳压就可以了。

网友K:
如果是桥式整流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L: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