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程序编好后写入时出现通讯错误
编程电缆驱动是按他标着的型号装的
上面两个指示等没有一个亮(TX     RX)
请师父们赐教

网友A:
通讯频率不对。

网友B:
设置肯定不对,还有就是看下端口的选择

网友C:
具体什么东西你要说清楚

网友D:
什么品牌的PLC,你把PLC调到STOP状态下再试试

网友E:
1.什么PLC
2.提示什么信息

网友F:
我也遇到过,但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