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02):
你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西门子PLC的输入点,如果在程序里没有设置这个输入点的话,那即使输入端接通指示灯也不亮吗?

网友A:
在PLC没有灌入程序之前,输入点与COM短接,这时指示灯也亮

网友B:
灯是和外部的输入点对应的,这是硬件部分,亮不亮和程序没关系

网友C:
是这样的啊,要不是这样的话,就见贵了

网友D:
灯是和外部的输入点对应的,这是硬件部分,亮不亮和程序没关系.
输入端接通指示灯就应该亮的,不亮就不正常了。

网友E:
跟程序没有关系,只是外部的电路,接通还是会亮的.

网友F:
指示灯会亮的,跟程序没一毛钱关系

网友G:
跟程序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外部有输入,接通还是亮的

网友H:
如果你不把COM端接通,不把2电压引回来,当然不亮。

如果满足了,当然一定会亮的

网友I:
应该给点亮的朋友集体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