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02):
你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西门子PLC的输入点,如果在程序里没有设置这个输入点的话,那即使输入端接通指示灯也不亮吗?

网友A:
输入会亮的。

网友B:
赞同楼上的

网友C:
正常情况输入端接通是亮的,指示灯不亮,检查电源是否接错

网友D:
呵呵;输入与程序无关;
不连电脑时就算在STOP状态下,只要PLC得电,给输入点电压,指示灯就会亮;

网友E:
5楼说的对

网友E:
说错了,是四楼说的对,只要PLC得电,输入有信号,对应的输入指示灯就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