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1。250V/15A与380V/15A保险管有何区别?
2。零序电流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A:
保险的绝缘等级不一样

网友B:
保险管区别不是很大。应该可以通用。
零序电流是在三相不平衡时产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保险的绝缘等级不一样
晕了,绝缘等级不同?很明确就是电压等级不同,一个是380V回路中提供额定15A保护,一个是220V回路中提供15A保护的。

网友D:
电压等级不同,一个是380V回路中保护,一个是220V回路中保护

网友E:
最好还是按要求用,要不然还造那么多型号干嘛

网友F:
1.熔断器是有电压等级区别的,比如在额定电流相同的情况下,10kV的熔断器和220V熔断器区别就很大,虽然相同的电流都能使其熔断,但如果电压太高,熔断的断口就不能保证绝缘安全。所以高压熔断器可以用在低压上,但低压的就不能用在高压上。
2.在三相四线电路中,三相电流的相量和等于零,即Ia+Ib+IC=0
如果在三相四线中接入一个电流互感器,这时感应电流为零。当电路中发生触电或漏电故障时,回路中有漏电电流流过,这时穿过互感器的三相电流相量和不等零,其相量和为:Ia+Ib+Ic=I(漏电电流)
这样互感器二次线圈中就有一个感应电压,此电压加于检测部分的电子放大电路,与保护区装置预定动作电流值相比较,如大于动作电流,即使灵敏继电器动作,作用于执行元件掉闸。这里所接的互感器称为零序电流互感器,三相电流的相量和不等于零,所产生的电流即为零序电流。
产生零序电流的两个条件:
1、无论是纵向故障、还是横向故障、还是正常时和异常时的不对称,只要有零序电压的产生;
2、零序电流有通路。
以上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因为缺少第一个,就无源泉;缺少第二个,就是我们通常讨论的“有电压是否一定有电流的问题。
零序公式:3U0=UA+UB+UC,3I0=IA+IB+IC

网友G:
电压等级不同,220的不能用在380电路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熔断器是有电压等级区别的,比如在额定电流相同的情况下,10kV的熔断器和220V熔断器区别就很大,虽然相同的电流都能使其熔断,但如果电压太高,熔断的断口就不能保证绝缘安全。所以高压熔断器可以用在低压上,但低压的就不能用在高压上。
2.在三相四线电路中,三相电流的相量和等于零,即Ia+Ib+IC=0
如果在三相四线中接入一个电流互感器,这时感应电流为零。当电路中发生触电或漏电故障时,回路中有漏电电流流过,这时穿过互感器的三相电流相量和不等零,其相量和为:Ia+Ib+Ic=I(漏电电流)
这样互感器二次线圈中就有一个感应电压,此电压加于检测部分的电子放大电路,与保护区装置预定动作电流值相比较,如大于动作电流,即使灵敏继电器动作,作用于执行元件掉闸。这里所接的互感器称为零序电流互感器,三相电流的相量和不等于零,所产生的电流即为零序电流。
产生零序电流的两个条件:
1、无论是纵向故障、还是横向故障、还是正常时和异常时的不对称,只要有零序电压的产生;
2、零序电流有通路。
以上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因为缺少第一个,就无源泉;缺少第二个,就是我们通常讨论的“有电压是否一定有电流的问题。
零序公式:3U0=UA+UB+UC,3I0=IA+IB+IC
原来也是漏保啊

网友I:
高一级电压可以用用在低一级上,反之不行。

网友J:
七楼解答详细,佩服。

网友K:
保险管区别不是很大。应该可以通用。
零序电流是在三相不平衡时产生的

网友L:
380V/15A可以用在220V电路里,反之,则不然。

网友M:
熔断容量不同,如果配合不当,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过热烧毁与其接触的金属)。高压来讲,零序电流是发生金属性接地时产生的。

网友N:
保险的绝缘等级不一样,220v,380v的问题不大.如电压等级相差太大则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