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请问   单相电机 怎么  反 转了、
     教我 越详细  越好

          谢谢 了

网友A:
单相电机反转,一般要主辅绕组阻值相同才可以

网友B:
把接电容的那根线,换接到电容的另一端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有的电机不适用反转的;
反转时转矩会很小;

网友D:
就是换了一下电容的方向

网友E:
就是要看电机具体的参数了

网友F:
家用洗衣机的接法参考电路!!

网友G:
换启动电容的接线方式。

网友H(2010-01-10):
把接电容的那根线,换接到电容的另一端就可以了。学习了。

网友I:
10楼的洗衣机电路是单相电机正反转一种,另一种单相电机是主辅绕组不同,通过倒顺开关来改变主绕组两端分别接火做到正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