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锥形转子电机

楼主(2009-12-02):
我单位现在的天车需要改造,想接一个变频器来控制电机。可是使用的是锥形转子电动机,如果用变频器控制,能行么?

在频率低的时候,电压不足会不会产生的磁场吸不动转子?

请各位老师帮助我解答一下!!

网友A:
不行,电磁力不够打不开刨闸

楼主:
谢谢老师,那我应该如何做呢?我想消除电机启动时候的惯量!

网友B:
你要改进哪里啊 大钩吗没有必要 大车 小车还行 单梁的吗? 是锥形的电机变频器是不行的。 要换成带刹车马达的这种马达才行。思路当大车小车要动时刹车先打开 当大车 或小车停止时刹车再制动 惯性就很小了 几乎没有 要动时刹车先打开 停止时刹车后断电。启动停止 刹车有有一定的时间差

网友C:
可以在三相中任一相中加一大功率电阻,用时间继电器延时一下,我们厂天车都用这个电路

网友D:
天车加变频器太浪费了吧,什么用途呀,你在什么厂呀?
大车用带电磁制动的电机,钩子用锥型转子电动机

网友E:
应该可以,毕竟电动机的速度变化不是很大。但是有必要使用变频器吗?

网友F:
锥形转子电机也是Y系列的电机吗

网友G:
1  锥形转子电机如是YZR系列的电机不行:
2  如果是机械抱闸是可以的:

网友H:
YZR不是绕线形高转矩的吗?锥形转子是YEZD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自己做实验了,用变频器可以打开抱闸!
呵呵,可是具体的原理我还不大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