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直接控制伺服

楼主(2009-12-02):
谁有一套PLC直接控制伺服的电路图.里面包括梯形图和线路图,放大器需要调整的参数.上传来给菜鸟们学习学习!

楼主:
最好是三菱的啊!

网友A:
三菱的你可以参考FX系列的编程手册,在定位指令部分有个现成的例子
除了伺服的参数没说明,其他都有的

网友B:
直接找你所用的伺服驱动器手册,里面都有详细的图纸和参数说明

网友C:
这个只能看你具体型号的plc和伺服手册,接线应该在私服上,指令在plc上。而其还要取决你采用何种方式控制。

网友D:
三菱的编程手册上面有的,可以参考一下
基本就是用发脉冲指令,伺服ON信号

楼主:
还是想看一个实际的例子,不知谁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