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今天对FX1s型号的三菱PLC用GX8.0进行输出点强制弹出错误对话框,是不是FX1s型号的PLC不能强制?还是软件出问题了?

网友A:
能强制的,可能你的操作有问题

楼主:
谢了,我用原系统的GHOST安装的可能系统不对。

网友A:
具体什么错误提示,可以贴上来看下

网友B:
软件上有这个选项的话,应该能强制。看一下相应提示。

网友C:
在PLC程序STOP状态下试试;

网友D:
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

网友E:
要在PLC停止运行的情况下才能强制

网友F:
在监视环境下,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