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防爆柜尺寸是760x680x280mm(WxHxD)
我看6SE6440-2UD24-0BA1的散热量是120W,空气流量51m3/m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爆柜尺寸是760x680x280mm(WxHxD)
我看6SE6440-2UD24-0BA1的散热量是120W,空气流量51m3/min
密封很好的防暴柜应该加装柜体空调来控制柜内空气温度。

楼主:
柜内装个柜体空调多少钱啊

网友B:
空调要比散热风扇贵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防爆柜尺寸是760x680x280mm(WxHxD)
我看6SE6440-2UD24-0BA1的散热量是120W,空气流量51m3/min
可以的,建议采用封闭进出管道做冷却。

楼主:
这个箱子要装在小车上的,是可以移动的,装封闭管道的话移动不方便了吧

网友D:
箱子里环境温度不要太高就好

网友E:
那么用半导体制冷模块吧 里面制冷温度就可以降下来了 外面散热要处理好

网友F:
1.在防爆柜内加上专用的空调,这个价格比较贵.
2.采用水冷方式,有专用的水冷变频器
3.国外防爆方面有这方面的应用,也有现成的产品,价格超贵
4.比较实用的就是加散热管和风扇.

楼主:
加散热管和风扇的话需要怎么加呢?控制箱是需要密封的,又是装在小车上,需要可移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柜内装个柜体空调多少钱啊
没多少钱吧,老外的很多设备上都带有柜体空调。为了防潮或者防尘,自己成柜也加过几台柜体空调,具体你可以搜下,找厂家询下型号、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