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电磁阀
是航天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控制元件, 某先导式双向电磁阀是两位五通结构, 具有常开和常闭两个腔体, 通过气体流动切换下游用气设备的打开和关闭。由于该电磁阀内部结构和气路通道比较复杂, 在使用过程中, 发现同一种电磁阀的不同个体会呈现出不同的建压过程。由于该电磁阀的常开腔和常闭腔建压压力(无特殊说明, 本文中的压力均指表压) 和建压时间有可能对下游用气设备产生较大影响, 故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先导式双向
电磁阀
主要由阀体、常闭主阀瓣、常开主阀瓣、先导阀瓣、电磁铁等零部件组成。主阀瓣和活塞之间通过顶杆相连, 其特点是内部无弹簧等弹性复位元件, 完全靠气动力和电磁力切换各气路通道, 控制常开腔和常闭腔供气和密封, 最高工作压力510mpa 。
当电磁铁处于断电状态时, 进口气体分为两路, 一路直接作用于常开主阀瓣上使其打开,
电磁阀
常开腔b 供气, 另外一路作用于先导阀瓣上, 并沿气体通道进入常闭控制腔f 内, 使常闭主阀瓣密封。当电磁铁通电后, 先导阀瓣关闭, 常闭控制腔f 内气体从放气口d 排入大气, 常闭控制腔f 泄压, 常闭主阀瓣开启, 电磁阀常闭腔c 供气, 同时气体也会沿气体通道进入到常开控制腔e 内, 将常开主阀瓣压紧密封。
发布:
上海仪欣阀门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电动调节阀,气动调节阀的厂家http://www.yixin-valve.com

网友A:
无图不直观。

网友B:
我正准备选用双向电磁阀,不过是三位五通的,排气型的,有借鉴的

网友C(2010-02-05):
主要由阀体、常闭主阀瓣、常开主阀瓣、先导阀瓣、电磁铁等零部件组成。主阀瓣和活塞之间通过顶杆相连, 其特点是内部无弹簧等弹性复位元件, 完全靠气动力和电磁力切换各气路通道, 控制常开腔和常闭腔供气和密封, 最高工作压力510mpa 。
气阀510MP?有这么高吗????什么材料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