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2):
看到论坛朋友讲电缆被盗负载不平衡烧掉许多电器 忽然想到了儿时我们这里的电力变压器高压供电是两根线的, 其中变压器三相高压端子一根是连接到接地体的。  变压器低压侧好像也是变出了三相四线的电压 村里的磨坊三相电机也是照样运转啊 ?也记不清什么时候换成了三线制的了 只是搞不明白两线一地的供电方式 那电杆上的电压是多少伏的啊 ?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变压器

网友B:
高压是角接的就三相没中性点,两根用电线传输一根用地传输。变压器是一样的。

网友C:
三根输入变压器的线是三相高压电,端子一根接地,是保护接地,变出了三相四线的电压,多的一相是经变压器的地线

网友D:
不是吧,现在没有用那种接线的了吧。那是早在30年之前的接线方式。那样对变压器不好。

网友E:
每相电压10KV,其中一项用大地做导线。雨天易触电。小心了!

网友F(2016-03-05):
搜索 两线一地制 可得相关资料。

网友F:
搜索 两线一地制 可得相关资料。\(^o^)/~

网友G:
以前只是在书上看见过

网友H:
其实这种供电只是需要提高绝缘等级即可!
原来3线运行,对地等效电压只有线电压10KV的1/1.732,也就是6KV不到,对地绝缘可以大大降低,改为2线一地运行,那就是10KV电压,这个绝缘材料来不得半点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其实这种供电只是需要提高绝缘等级即可!
原来3线运行,对地等效电压只有线电压10KV的1/1.732,也就是6KV不到,对地绝缘可以大大降低,改为2线一地运行,那就是10KV电压,这个绝缘材料来不得半点虚的
说的对,现在的不接地系统单相接地后也可短时运行

网友J:
我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