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导线的连接

楼主(2009-12-03):
95平方的铜导线上连接10平方的铜导线,用哪种连接比较好

网友A:
套管或者并沟线夹等专用连接件。

网友B:
现在有分支电缆可以订制,自己接的话压管可以。

网友C:
用铜排或接线盒

网友D:
套铜管压接或做铜鼻子加螺栓。

网友E:
10平方的铜导线连接95平方的铜导线上,看你连上以后10平方的铜导线的承受电流大小,可以用10平方的铜导线缠绕95平方的铜导线上再有焊锡渡一遍,加铜管方便也可压接。

楼主:
连上后10平方的铜导线上要承受60安培的电流,可以直接缠饶吗

网友E:
单根的线可以直接缠饶在加上焊锡渡一遍,没问题

楼主:
用并沟线夹能够放心使用吗

楼主:
我现在直接缠绕的,再加个并沟线夹可以吗

网友F(2010-01-15):
用铜排比较好做也可靠。

网友G:
用10平方铜芯线丁字接法接在粗的线上

网友H:
套铜管压接或做铜鼻子加螺栓。直接叉接也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用10平方铜芯线丁字接法接在粗的线上

网友J:
直接缠绕没问题,如果在室外要做好防水处理。

楼主:
我担心会发热

网友K:
10平方的就直接缠饶在95的线上就是了,不放心的话10平方的线头剥长些以25厘米左右长再缠绕上去95的再搞几条铜丝回折后胶布缠住就OK了。

楼主:
95平方的铜导线最大能承受多少千瓦的电机运行

网友L:
一般都是压接

楼主:
请问大家有plc编程软件吗

网友L(2010-02-20):
压管就好了吧

网友M:
10平方的铜导线与95平方的铜导线连接,线路不能太长了,需要考虑线路短路保护的开关整定电流。

网友N:
你可以用大小铜套压接,再加焊灌

网友O:
用铜套管压接最方便实用

网友P(2010-09-14):
可以直接用套管压接,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