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3):
请问大家, HITECH3261断电运行了十几分钟,大概是电池耗光了,自动关了,再开的时候自检到parameter checksum的时候,failed. 请问怎么办啊,急!!!多谢!!

网友A:
断电运行?电池耗光?
哪的电池?

楼主:
那就是没运行?反正它断电十几分钟后,它控制的传动系统停了

网友B:
HITECH3261断电运行了十几分钟,大概是电池耗光了,自动关了.

断电后,可能运行吗?还有十几分钟.
从新运行的时候停止了,用手按人机屏幕,有时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C:
看你描述很想计算机的cmos电池没电的样子。那你重换个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