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3):
各位:
  临时用的变压器容量630KVA,主要两电星角启动的电机,一台200KW,一台250KW,一台一台按顺序启动,不是同时启动的.启动一台后,正常运行后,再启动另一台,后启动的这台有时由于瞬间电压低,出现接触器抖动的情况,造成接触器烧坏.而先启动的接触器没有出现抖动的现象,他们电流是一样的,品牌不一样.系统其他的用电设备较下,有两台45KW的电机都是用变频器带动的,电流较小.
问题:1.变压器的容量是否选小了?
2.加上电容补偿柜是不是会有所改善,电压瞬间降低的问题,具体电容补偿的投入有什么具体的计算方法或经验.

网友A:
变压器不小,是不是接触器质量不好啊。换点好的,要不换个大的。加上电容器有一定的改善,补上200KVAR就行了

网友B:
变压器是不小,但补偿不到位时变压器就显得小了。你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谐波。两台45KW的就不小了。谐波大你的电容就容易坏。如果无功不能在0.9以上,你的变压器就不能胜任。建议你在电容前加6%的电抗。加500KVAR的电容。这样就可放心使用。

网友C:
你的变压器不小够用,无功约需补360KVar,接触器质量有问题。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关于加电容补偿和进线电抗器的具体计算方法或经验公式
麻烦提供一下.

网友D:
变压器容量肯定不够呀     那么大功率的电机星角起动要多大电流呀

网友E:
变压器选的有点小,采用星三角启动,瞬间电压降的太大。造成接触器线圈电压偏低,触点抖动。

网友F:
变压器容量有点小建议使用800~1000KVA       你接触器质量应该不大好一般不会出现抖动

网友G:
不加补偿电容变压器的容量就显得有点小了。

网友H:
变压器不小,是不是接触器质量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