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3):
请问谁用过PLC控制二相步进电机的,可以分享一下资料和经验吗?

网友A:
对于三菱PLC来说,控制步进要用到脉冲指令或是定位指令
另外要掌握PLC和步进电机之间的接线,以及步进电机的细分

网友B:
呵呵;用PLC的定位功能;步进接线等比较简单;

网友C:
用发脉冲的指令就行了,可以试一试

网友D:
步进电机一般都有自己对应的驱动器,PLC给驱动器的信号就是脉冲和方向,然后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旋转,脉冲的个数决定步进电机的转数,即位移;脉冲的频率决定转速

网友E:
plc控制步进有加步进驱动器的也有PLC直接带电机的,但后者只是用于功率小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