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3):
西门子6SE70装机装柜系列变频器老坏电容是怎么回事????  造纸传动中使用的西门子装机装柜系列变频器电容老坏,电液流出,已经有三台变频器电容坏了,其它板子没问题,就只坏电容

网友A:
电解液流出 原因大概是电源电压波动太大 引起电容剧烈的不停充放电 解决办法改善电源质量 进线段加交流电抗器 或电源输入滤波器应该可以改善  西门子的变频器对电压质量要求比较高  ABB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