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平衡

楼主(2009-12-03):
请教各位大侠,我单位一个车间大约有300个千瓦,三相电源线是一根185平方两根150平方,发现每台电机电流不平衡,电压正常,此配电柜属于动力柜无单相用电,其它车间都正常,是否是电源线截面积不同造成的呢?

网友A:
差的多了,你看一下总电流,三相差得多了 ?多的话就是电缆的问题

网友B:
绝缘电阻测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我单位一个车间大约有300个千瓦,三相电源线是一根185平方两根150平方,发现每台电机电流不平衡,电压正常,此配电柜属于动力柜无单相用电,其它车间都正常,是否是电源线截面积不同造成的呢?
电压正常,电流不平衡?应该跟线没有什么大关系,实在想知道可以掉掉进线向序再看看电流分布。

网友D:
三相电流不可能绝对平衡。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不可能三相电流绝对平衡总有一点相差跟进线一般来说无关(但是如果进线离配电房太远就要考虑到是粗线与细线的线损和压降造成的了)

网友F:
三相电流相差多少呀

网友G:
没有关系

网友H:
相差不多的话,是因为电机绕组下线啊,电阻啊等,每相不一定都完全相同,总会有点不一样,所以电流差点是正常的,到是如果不一样,那真是电机做到家了。再加上电缆也不一定电阻就相同,如果长的话,就会显出来了。相差太多就要考虑是故障了。

楼主:
谢谢你大侠,总电流三相相差不大,大约在四五个左右,但是每台电机相差太多,电机都是2.2千瓦,电流因负载不一样,电流也不太一样,有得三相电流相差2A左右,有的相差1.3A左右,其中有一相最高,第二相少一点,第三相最低。大约35台电机,每台三相电流都不平衡。

楼主:
大约35台2.2电机每一台都不平衡,因负载不同,故电流相差不同,负载大的差得多,负载少的差的少

网友H:
如果都是2.2KW的电机,每台相差2A的话,就是故障了。总的差2A没事。因为电机的额定电流也不过是四五安培罢了。现在每台相差就达到2A.查查你的电机和电机线吧。还有电压,接线是不是有虚的地方。

网友I:
2.2千瓦电机,额定电流应该4A多点,相差2A的话,挺多了。35个电机同时额定工作,总电流应该也才100多A。用150线径的电缆,按铝线计算,承受电流也在300A以上。这么粗的线,如果线的长度不是很远的话,应该不需要考虑线损。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断股,绝缘不好之类的因素。

网友J:
1.这样用不同截面的电缆是不对的
2.你的距离有多远
3.你的具体电流是多少及电流的偏差
4.如果你是一个大电机如200KW以上的,你的电缆选小了

网友K:
负载分配均衡吗

网友L:
相差不大的话,可以认为是平衡的。没有绝对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