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3):
大家好!我想给风机油泵备用一组电源,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下面我将电源介绍一下电源甲变压器为S9:甲A、甲B、甲C。备用电源乙变压器为S7:乙A、乙B、乙C.在组装完后配电盘后,用数字万用表测得电源甲的三相都是400V,电源乙的电压都是380V.甲A与乙A、甲B与乙B、甲C与乙C之间测得电压均为100V.又测得甲A与乙B为320V、甲A与乙C为430V。请问各位大虾,这是怎么回事?甲ABC,与乙ABC是同相对应吗?

网友A:
s9与s7的接线组别要一样(变压器铭牌上有),功率要一样,输出电压也要调一样.同相后,测量电压一般都只是10V以下

网友B:
分析可能原因
1.S9,S7的接线组别不一定一样,新老型号,现在有节能型的
2.可能进线端的调整电压的档位也不一样
3.注意他们的电源不能混接在一起

网友C:
不止要考虑电压 ,还有相序等参数,都是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