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09-12-03):
西门子Plc梯形图里的置位或复位命令中S或R的下面的数字表示什么意思最好举个例子,小弟刚学西门子,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那个下面的数字代表以上面地址开头的复位或者置位的位数 -(s)上面是q0.0 下面是7  就说明是0.0-0.7置位

楼主:
是这样的吗

楼主:
如下面附件的图表示什么,解释一下下面的数字的含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下面的数字代表以上面地址开头的复位或者置位的位数 -(s)上面是q0.0 下面是7  就说明是0.0-0.7置位
置位0.0-0.7,(s)下面应是8

网友C:
也有只置复位一位的,你看下软件自带的帮助,介绍的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