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3):
一台用西门子S7226控制的设备,内部的一部分时间继电器用触摸屏来设置,如果触摸屏坏了,PLC断电后,再重新上电后,不接触摸屏还能正常工作吗?我把以前备份PLC的PLC程序重新写入一次,却不能正常工作了,特别是时间控制的自动功能失效了,是不是还得重新用触摸屏输入时间参数?实在很急呀,请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A:
不用,你可以用电脑连接后进行修改,数据区具有断电保持功能。,

网友B:
用电脑连接 弄啊

网友C:
用外部的输入和触摸屏的输入并联,这样没屏,通过外部的输入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D:
你可以直接在plc里把控制的的时间继电器的数值写入,不用触摸屏也可以,就是时间修改的麻烦点,每次都要重设置时间的数值。

网友E:
1) 如果触摸屏坏了,PLC断电后,再重新上电后,不接触摸屏还能正常工作吗?
--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PLC重新上电后能正常工作! 可是现场操作工的日子很难过, 啥都看不到.
PLC断电之后, PLC里面的程序和数据依靠充电电容来保持. 据悉, S7-200充电电容可以维持一周.

2) 我把以前备份PLC的PLC程序重新写入一次,却不能正常工作了,特别是时间控制的自动功能失效了,是不是还得重新用触摸屏输入时间参数?
--你把以前备份PLC的PLC程序重新写入一次, 也就是用离线值覆盖了在线值. 时间控制的参数肯定丢失了!
你可以把时间参数直接写入PLC程序里.

网友F:
200有14个字节的空间可以永久保存的.

网友G:
可以用电脑连接后进行修改,数据区具有断电保持功能,数据丢不了的

网友H:
不用通过电脑就可以修改

网友I:
呵呵;数据设置最后都是存在PLC上的,所以换个屏后只要屏的程序对,就可以正常工作;
而换PLC后,除了程序,还需要设置;

网友J:
时间继电器用触摸屏来设置调整时间的话,如果屏坏了,PLC重下载程序后它的时间继电器就没于值进去了,当然不能用了,没屏得改程序把时间参数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