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12-03):
变频器能实现正反转吗?
看看这张图片

网友A:
变频器能实现正反转。

楼主:
变频器的设置用外围东西吗?比如电脑,或其他?

网友B:
一般变频器都有控制正反转的数字输入量,这个好使又方便

网友C:
变频器可以用面板设置参数,也可以通过电脑用软件设置,不过用电脑调试的见的少

网友D:
没见到有图,现在变频器功能再省好像也都有正反转控制。

网友E:
西门子的变频器,在端子上有正反转的端子,所以能实现.你的是什么品牌的,你看下说明书

网友F:
看不见图啊。一般的都能实现。

网友G:
能实现啊,一般变频器上都有控制正转和反转的控制端子,要正转就激活正转的信号端子就行了

网友E(2010-01-12):
端子上是能实现的。

网友H: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吧,我还没有见到没有这个功能的,呵呵

网友I:
有老式的变频不能实现正反转,只能在输出侧加两个接触器来实现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