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3):
1. 空气压缩机作业环境应保持清洁和干燥。储气罐须放在通风良好处,半径15m以内不得进行焊接或热加工作业。
2. 储气罐和输气管路每两年应作水压试验一次,压力表和安全阀每年至少应校验一次。
3. 启动空气压缩机必须在无载荷状态下进行,待运转正常后,在逐步进入载荷运转。
4. 开启送气阀前,应将输气管道连接好,输气管道应保持畅通,不能扭曲并通知有关人员后,才能送气。在出气口前不准有人工作或站立。储气罐应放置在通风的地方,严禁日光曝晒和高温烘烤。
5. 储气罐内最大压力不能超过铭牌规定,安全阀应灵敏有效。
6. 进、排气阀,轴承及各部件应无异响或过热现象。
7. 发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停机检查,找出原因待故障排除后,才能作业:漏水、漏气、漏电或冷却水突然中断;压力表、温度表、电流表的指示值超过规定;排气压力突然升高,排气阀、安全阀失效;机械有异响或电机电刷发生强烈火花。
8. 运转中如因缺水致使气缸过热而停机时,不能立即添加冷水,必须待气缸体自然降温至60℃以下才能加水。
9.电动空压机电源电线安装必须符合安全用电规范的要求,重复接地牢靠,触电保护器动作灵敏。运转中如遇停电,应立即切断电源,待来电后重新启动。
10. 停机时,应先卸去载荷,然后分离主离合器;再停止内燃机或电动机的运转。
11. 停机后,关闭冷却水阀门,打开放气阀,放出各级冷却器和储气罐内的油水和存气。当气温低于5℃时,应将各部件存水放尽后,才能离去。
12. 使用压缩空气吹洗零件时,严禁将风口对准人体或其他设备。
13. 工作完毕将储气罐内余气放出。冬季应放掉冷却水。http://www.kongyaji001.com

网友A:
有乱码呀!

网友B:
好像是操作规程呵呵

网友C:
谢谢了!受教了

网友D:
好资料,正确操作

网友E(2010-01-02):
空压机停止运转后,应把各储气罐的水放掉,有条件有需要的可以加装干燥机,过滤器。压力控制开关尽量装在震动小的地方,减少接触器的误动作。频繁启动的空压机接触器应选用CJX系列灭弧罩不容易脱落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