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3):
新装修的房子 安装插座时发现地线带电,用电表测出电压110v,断开火线、零线后依旧带电,请问要怎么检查??????

网友A:
断总电源后还有电么

网友A:
可能是短路,
线有破皮

楼主:
就是断了总电源还是有110v

网友A:
总电断了你是怎么量 的

楼主:
万用表连地线跟墙壁

网友B:
用个灯泡跨接在零和地之间看灯的亮度,不亮是感应电因总地线接触不好,亮就是地线带电找物业。

网友A:
如果总电断了。用万用表量地线和零线(电源上端】还有110V.那么可能是外线有漏电。找物业

楼主:
好的明天去试试

网友C:
地线属于公用线,也许是那个负载绝缘破损,将电压带入地线。用零线和地线短路一下,看那个地方短路保护动作,这样可以缩小范围的查找。

网友D:
地线110v是对什么量的?

网友E:
呵呵,你断的总电源是你室内的总电源还是电表的入户总电源?

网友F:
有漏电的地方,好好检查一下呀

网友G:
查查零线吧,零线接触不良

网友H:
三相电严重不平衡,中线电阻不符合要求,中性点偏移。

网友I:
新装修的房子 安装插座时发现地线带电,用电表测出电压110v,断开火线、零线后依旧带电,请问要怎么检查??????
这是典型的地线(保护接地即进户的双色线)接地不良即接地电阻偏大故障,又加上别人家用电器有交重的漏电而造成的。

网友J:
地线接的不牢

网友K:
地线带电可能是你的总地线断了。

网友L:
接地不好,从接一下。

网友M:
有可地线接地不好或地线断线,很危险,要查清楚,否则后果严重,问题不应在你家,是总地线。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查查零线吧,零线接触不良

网友O:
不该就你一家有这毛病吧?

网友P:
遇到电压不对,先马上关闭家里的总闸。拔掉所有用电设备的插头。
测量进户线电压,火线对零线接点的电压,零线和火线对地电压,确认高电压端(新房子,确认零线火线是否接反)。以及电压值,确定是否漏电或者零线地线断掉。
搞不清楚的话,抓紧时间找电工来弄。省时省力,安全。

网友Q:
你断的总电源时把零线同时断开,如还有电则是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