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3):
160KW电机软启动需配多大快速熔断器?

网友A:
1.5-2倍额定电机电流即可

网友B:
1.5-2倍

网友C:
1.5-1.7倍额定电机电流

网友D(2010-01-11):
没有个标准的啊

网友A:
如果是针对电机的短路保护熔断器,就没有严格标准了。只要大于软启的最大电流,小于电机额定电流的2.5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