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3):
西门子S7-200有多少个电位器 具体通道符号是什么 怎么使用 如果时间的长度大于定时器的可调整范围怎么使用 比如有一个时间是200S 定时器的可调范围是20S 那么用什么的设计方法可以使一个20S电位器调整200S的时间(调整时间为0-200S)

感激不尽

网友A:
S7-200没有电位器,所以后续的问题也不用回答了。

网友B:
是指CPU上的模拟电位器?

网友C:
两个定时器串联控制

楼主:
有四个时间要求控制用西门子那个可以满足要求
有四个时间要控制 一个200S  其他是20S  用西门子那个电位器可以满足要求

感谢了 新手初学 请多指教

网友D:
把20S电位器所对应定时器值在程序里乘以10,再做为另一个定时期的设定值

楼主:
具体怎么弄啊
具体怎么乘以10啊 又怎么作为另一个电位器的时间
水平不高请多指教
感谢感谢

网友D:
把SMB28传送到VW100里,然后VW100*10放到VW102里,在用VW102当定时器的设定值

网友E:
用那两个电位器,调整起来也不方便,如果是要操作人员调就更不合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SMB28传送到VW100里,然后VW100*10放到VW102里,在用VW102当定时器的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