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西门子PLc能在线修改程序吗?而不是重新写入可以吗

网友A:
西门子PLC S7-200/ 300/ 400均不能在线修改程序, 必须先离线修改程序, 然后下载已修改的程序块! 但是, 西门子TDC可以在线修改程序.

网友B:
在运行模式下进行程序编辑就是在 RUN(运行)模式下执行程序编辑功能,允许您不必转换至 STOP(停止)模式即可对程序作出更改并将改动下载至 PLC。可对当前程序作出较小的改动。例如:更改参数值。
可以利用此一功能更快地调试程序。例如:对常开或常闭开关进行取反逻辑操作。

网友C:
200的软件有在线修改功能,可直接修改PLC内的程序。
300/400的程序块也可在运行模式下下载,不必转换到STOP模式。

网友D:
不能在线修改程序。回答完毕

网友E:
可以手动在线改写程序啊,改好后下载进去就行了

网友F:
可以修改的

网友G:
记得200好像没有在线下载吧
300可能在线下载的。

网友H:
不能在线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记得200好像没有在线下载吧
300可能在线下载的。
200的不能的线下载,但可以的线下载。
调试菜单下有一个运行模式下程序编辑选项,可以启动在线编辑。

网友I:
我想问问楼上说不能在线下载程序的朋友说一声,你试过没有.

网友B:
能在线编辑,不过要在功能块里设置,要占用PLC的一部分储存空间

网友J:
可以在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