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我就是想用梯形图语言写出图片中的语句,能够实现吗?能的话,麻烦说详细点,我选的是三菱FX2NC.

网友A:
可以用的   我用过 但是一般这指令很少用 我都是用调用子程序的方式

网友B:
可以用的

网友C:
可以用,只是在写入模式下看不到公共串联触点,读出状态下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