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铸造用翻转起模机向前翻正常,但向后翻一冲一冲的。(翻转用液压马达)放大板,液压比例阀,旋转旋钮均已更换,无效果。但是出毛病时,如停一两小时又能好一段时间,是不是油里有气,怎么排除。此毛病是机械还是电气故障,谢谢。

网友A:
都有可能,你试试分开检查

网友B:
“停一两小时又能好一段时间”很有可能是你的油温过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