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最新三菱PLC答疑资料更新,拿来分享

网友A:
1、FX1N 是否可以与变频器进行通讯?
答:FX1N 它可以使用串行通讯指令。所以它也就可以和变频器通讯。
2、FX2N 的485 通讯4 线能用两线吗?
答:可以用两线的,例如台达变频器就是两线的。四线接成两线时。
SDA和RDA要短接,SDB和RDB要短接,且与外单元同名端相连。
3、变频器即要外部控制,又要面板控制,怎么设置参数?
答:不同变频器的品牌之间是不同的,变频器有两种控制,一种是运
行控制,例如点动、正转、反正。一种是频率控制。对于三菱来说就
能够同时设置这两种功能。
4、康沃的变频器,专用RS485 通信协议,PLC 是FX2N 的,采
用485BD 板进行通信,通信格式是:1 位起始位;8 位数据位;1 位
停止位;偶校验,比课程里介绍的多了1 位起始位。这个起始位指的
是什么?通信格式字是多少?
答:起始位是所有的串行通信必须要有的,而且就是一位。所以说通
信格式和起始位是没有关系的,串行异步通信规定的是一个起始位,
几个到几个的数据位,校验位是有或者没有,停止位时一位还是两位,
这些都是规定的,需要选择的,正因为需要选择才形成了通信格式的
不一样,所有要通信的时候必须把通信格式选成一样。
5、我编了一段程序,485BD 板上两个指示灯一直亮,这是代表什
么意思?
答:正常的时候等式一闪一闪的,出现这种情况表示出错了,很大的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谢谢。

网友B:
变频器和PLC通讯专题答疑,好东西

网友C(2013-09-24):
求助 FX1N与台达变频器通讯实例 付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