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新装一块三相电度表(带互感器)有事正转有时反转,什么原因?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接的线对吗

网友B:
互感器装反了吧。

网友C:
三个互感器的相位接混了

网友D:
三个互感器中应该有一个或两个装反了。

网友E:
互感器没有 接对,从接一下。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功率因数咋样亚  功率因数过低会使电表反转

网友G:
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H:
个别互感器接反

网友I:
互感器一个或两个接反了,K1进K2出,K2都接地。

网友J:
三个互感器中应该有一个或两个装反了

网友K:
很明显,就是三个互感器进出线有组调换了

网友L:
接线错了

网友M:
互感器没有 接对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经我们现场落实,电源的相序接反了

网友N(2012-11-23):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经我们现场落实,电源的相序接反了
谢谢分享。我试过一次逆序也是正传的的啊。不过我试的时间较短。几分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