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三菱变频器用电位器实现外部调速,想使频率达到60Hz,但现在只能调到52Hz多一点,上限频率、基底频率、电机额定频率都设定了,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型号是多少

网友B:
呵呵;电位器线过长,上面有电压降;

网友C:
查频率给定,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通过比益调节调整输出到50hz。

网友D:
核实上限频率和最高频率,电位器线过长也有可能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