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步进马达选型注意事项?
1、 怎么确定步进马达的型号,要注意那几个主要参数?混合式步进电机中的静力矩,引线数,电感等参数如何理解?
一般是根据您的负载选电机, 主要是参考步进电机的力矩,详细的还涉及到电机的转速和额定电流,传动机构等,起动的转速和正常运行的转速,另外还有电机的精度。
静力矩或者叫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当人们说2n.m的
步进电机
,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进电机。
定位力矩 (detent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由于detent torque 在国内没有统一的翻译方式,不知道你说的定位力矩是不是这个,我认为是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静力矩和定位力矩的区别就是电机通电和不通电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的区别了。
引线数:
引线数就比较直观了,就是电机接线引脚的数目。2相双极型电机是4根引线。2相单极型电机是5线或者6线的。
电感:
电感的参数一般而言不是电机重点参数,但是它和电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电感通电产生电磁感应才有电磁力嘛。不过因为电磁力还和电机内部其他东西有很大关系,很难从电感上看出什么,看电机力气还是得看静力矩和矩频曲线。电感只是和驱动电路设计上有点关系。
2、
步进马达
选型注意事项?
a、步进马达应用于低速场合---每分钟转速不超过1000转,(0.9度时6666pps),最好在1000-3000pps(0.9度)间使用,可通过减速装置使其在此间工作,此时电机工作效率高,噪音低。
b、步进马达最好不使用整步状态,整步状态时振动大。
c、由于历史原因,只有标称为12v电压的电机使用12v外,其他电机的电压值不是驱动电压伏值 ,可根据驱动器选择驱动电压(建议:57byg采用直流24v-36v,86byg采用直流50v,110byg采用高于直流80v),当然12伏的电压除12v恒压驱动外也可以采用其他驱动电源,不过要考虑温升。
d、转动惯量大的负载应选择大机座号电机。
e、马达在较高速或大惯量负载时,一般不在工作速度起动,而采用逐渐升频提速,一电机不失步,二可以减少噪音同时可以提高停止的定位精度。
f、高精度时,应通过机械减速、提高电机速度,或采用高细分数的驱动器来解决,也可以采用5相电机,不过其整个系统的价格较贵,生产厂家少,其被淘汰的说法是外行话。 7、马达不应在振动区内工作,如若必须可通过改变电压、电流或加一些阻尼的解决。
g、马达在600pps(0.9度)以下工作,应采用小电流、大电感、低电压来驱动。
h、应遵循先选电机后选驱动的原则。                                                                                来源:
www.samsrmotor.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