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新机型——四轴伺服
请教各位三菱系统的老师傅:
目前正在设计一台机床,需要4个伺服轴,
前后轴,  行程400,快速移动速度300mm/min            最小进刀量=0.02mm
左右轴,  行程600,快速移动速度120-1500mm/min    最小进刀量=无要求
上下1轴,行程200,快速移动速度300mm/min            最小进刀量=0.002mm
上下2轴,行程50  ,快速移动速度300mm/min            最小进刀量=0.002mm
4轴丝杆螺距=10mm,都能使用手轮控制。
领导要求使用FX-3U或以下型号PLC。
查看了FX-3U的说明,其内部定位功能只能带3轴伺服。如果要驱动四轴伺服,需要追加2个FX3U-2HSY-ADP模块。
问题:FX-3U+10PG能否实现?
        FX-3U+10GM能否实现?
        采用FX-2N + 两个20GM
怎样的搭配最经济实惠?
顺带问一下机械方面的行家。长时间丝杆快速移动,除了引起丝杆发热,影响精度以外,是否还会产生别的状况?比如较大的噪音等(左右1500mm/min这个速度可能还要再加大。)

网友A:
以上的都能实现,FX3U的加FX2N-1PG这样的配置价格要低些

网友B:
20GM是二轴的;
要考虑是否需要插补运算;

网友C:
松下的FPX 四轴  信捷XC5  XCM 四轴 汇川H2U五轴,为什么非用三菱?

楼主:
我看了3U的说明书,1PG是否可接MPG
3U的PLC,说明书上也写着不能使用MPG。
有两轴可能会用到同动。

网友A:
不能使用MPG
3U没有插补,但同时动作可以

楼主:
那是否表示,使用FX-2N + 两个20GM最经济?
或者用1S,1N系列PLC。也能满足要求?
还有FX-20GM中描述的定位功能,其定位精度与机械式原点回归比较,精度相差大吗?
在20GM的说明书中,感觉对电气定位的描述很少。不容易理解。
有没有高手解释。

网友A:
FX-2N + 两个20GM,成本可能是最高的,两个模块就要不少钱
用FX3U加个1PG成本要低些

网友B:
呵呵;如果你要联动,必须用20GM;
另外一个20GM是二轴的,加上PLC的二轴就可以了,为何用二个20GM ?

楼主:
因为4个轴都需要用MPG。
询了一下价格,2个定位模块挺贵的,估计还是用Q系列+4轴伺服卡比较划算。
感谢楼上诸位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