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请问在线的程序和离线的程序不一样怎么办,怎样把在线的程序(如FC12)拷贝到离线中(西门子牌子)也就是把离线的程序覆盖呢!!!!(在线和离线我会比较)

网友A:
从PLC里上载从来啊

网友B:
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C:
从PLC里把程序读出来,这样离线的和在线的就一样了

网友D:
编程界面有ONLINE按钮,连接到PLC,从CPU中拷贝不一致的程序块,然后离线覆盖粘贴到你的电脑中的程序

网友E:
把PLC的程序读出来.

网友F:
程序不是你做的吧?
你要确定原来的程序有问题吗?你现在的程序你确定吗?
决定你最后上载或下载

网友G:
在线将程序保存,在下装到要用的PLC中

楼主:
就是有的电工在离线程序上乱修改程序造成无法监控,我现在希望把在线的程序拷贝到离线中,应该怎么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