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4):
我是一名PLC新手请问各位高手三菱PLC的助记附怎样读啊如下:

LD LDI OR ORI AND ANI ORB ANB NOP 等  最好发个音频小弟不胜感激 EMIL-----sunyifeng2001@163.com

网友A:
你就读字母就行了,它都是英文缩写。

网友B:
直接读字母或是说它的具体含义
我用梯形图的多些,不常用指令表

网友C:
这个不是英文单词,直接读字母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名PLC新手请问各位高手三菱PLC的助记附怎样读啊如下:

LD LDI OR ORI AND ANI ORB ANB NOP 等  最好发个音频小弟不胜感激 EMIL-----sunyifeng2001@163.com

你一定要读出的话,请按其完整意思进行朗读:

LD ----LoaD

LDI---LoaD Invert

ORI-- OR Invert

ORB---OR Block

ANB---And Block

NOP---No OPeration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特别感谢4楼请给发个其他助记附的完整式

网友E:
LD  取;
LDI 取反;
OR  或
ORI 或非;
AND 与
ANI 与非
ORB 回路块或;
ANB  回路块与;
NOP 空操作;

也许你说成上面的逻辑关系更容易理解;

网友F:
只要知道意思就行,不必在乎怎样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