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及选型问题

楼主(2009-12-05):
谁帮忙画个电气图啊,要求是这样的:
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个4kw的泵的电机,要求通过启停按钮控制电机。过程是:按下启动按钮后泵运行,过了几分钟自动停,要用延时继电器
1.之前让供货商设计,他们设计的是在变频器前加个接触器,就是按下启动按钮后接触器吸合,变频器初始化,过10秒左右延时继电器的常开延时触点闭合,使DIN1得电,使泵运行,客户要求泵运行几分钟后要给提示或者自动停止,那就意味着过几分钟后就得使DIN1失电,就是说那个延时继电器要有两个延时,先延时10秒闭合,过了几分钟又断开,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延时继电器。而且断开之后还是要按下停止按钮才能让延时继电器失电以便下一次使用(不知道还要不要短接某两个端子复位延时继电器?)
2.还有种是我想的,我估计没有那种有两个设定延时的继电器,所以还是选一个延时的比较好找点,就是变频器前面没有接触器,就是说主开关开了,变频器就得电开始初始化,也就要告诉客户开关开了不要马上按启动按钮,因变频器初始化需要点时间,然后按下启动后延时继电器得电,它的常开延时断开触点闭合使DIN1得电,泵运行;过了几分钟延时断开触点断开,泵停止,不过这样也要再按下停止按钮,对了,不知用另外一副延时断开触点并在启动按钮上可行吗

还有我不清楚延时继电器的延时触点当线圈得电后会动作一下吗

网友A:
延时继电器的延时触点当线圈得电后延时接通或断开。

楼主:
有没有常开的延时断开触点?就是本来是断开的,线圈得电后马上闭合,过了设定的延时时间后再断开。

网友B:
延时继电器的延时触点当线圈得电后会动作一下吗?
有瞬动触点的继电器,就像普通中间继电器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