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

楼主(2009-12-05):
在cx-p 里边怎么输入一个定时/计数的常开触点 ?
比如在前面我用了一个定时器TIM 000  接着我在 左母线连一个 TIM 000的触点     但是我在CX-P里边输出来  显示的是红色   应该是错误的吧!
本来想上传个图 来  但不会   各位前辈见笑了``

网友A:
只一个触点肯定是不行的,通过定时器控制的输出呢,程序一定要完整啊

网友B:
你把整行都编完整,那个红色的就会消失了...

网友C:
那个红色是提示没编完整

网友D: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有些应写成T000,有些应写成TIM000.

网友E:
输出定时器的话,后面需要跟设定值;